TOSHIBA L45 不显求助

楼主(2016-08-23):
TOSHIBA L45-B4205FL ,板号:CA10SU/CU REV:2.1,集显,单芯片INTEL,待机0.011正常,触发跳变到0.29左右掉电回待机,可以再次
触发,上不上内存一样,求助BIOS 4M
芯片
掉电

网友:
集显供电没有吧

网友:
先看供电都有没有上全,在考虑BIOS

网友:
换个CPU 然后看电压全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