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绿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8-23):
(图片)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还有左上的虚线

网友:
是提请注意的吧,因为它提示:PR133电阻在电路板上要接近那个MOS管

网友:
是提请注意的吧,因为它提示:PR133电阻在电路板上要接近那个MOS管

zhangxunhai -10 学人家说话

网友:
是请注意提示框

网友:
这个框   还真没注意过   不过对维修  用处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