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电动车遥控器电池接触不良

楼主(2016-08-23):
        儿童电动车遥控器电池接触不良,拆开补焊修理一下。

网友A:
你用这个拉着你的孩子出去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拉着你的孩子出去玩

有这个车子,孩子就不到处乱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车子,孩子就不到处乱跑了

挺好的这个车子,我在我们这的广场上也见过这样的车子来着

网友C:
单片机主控加无线信号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主控加无线信号发射

结构简单就是一个单片机加一个收发器构成的,可以自己学习单片机制作一个

网友:
自己研究下做个大点的  等我有孩子让他带着我出去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