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漏电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6-08-23):
机箱漏电的原因有哪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电脑机箱漏电的情况,当你身体某个部位接触到电脑机箱外壳的时候,瞬间有一种明显被电到的感觉。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机箱漏电现象,那这属于正常现象吗?电脑机箱漏电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呢?下面小编为您详细介绍一下。

  一、关于“机箱漏电”

  机箱带电的问题比较普遍,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人体接触的安全电压低于36V,所以平时并不容易察觉。虽说电脑内部所使用的电压均小于12V,一般的电脑漏电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但是如果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相信谁也忍受不了那一刻的“触电”。

  机箱漏电测试

  想要确认自己电脑是否存在机箱漏电,可以拿试电笔或者电压表去测试,如果发现电笔里的氖气管通红,这就是机箱存在漏电了。

  二、机箱漏电是什么原因?

  机箱漏电有两种情况,一是长期阴雨,空气潮湿从而造成机箱的静电电压过高,手摸有麻电的感觉!这种情况,只要注意加强通风,保证室内空气尽量干燥,及时清理机箱内积灰特别是主板及电源上的积灰。

  一般,机箱漏电主要是内在原因居多,通过分析也不难发现,找到那些与机箱有接触的硬件就可以了。比如电源是最容易导致机箱漏电的,另外一个就是主板如果安装不到位,或者某些元件引脚碰到机箱外壳了也容易出现漏电现象。

  三、电脑机箱漏电的原因与解决办法

  机箱漏电要害之一:电源(最大元凶)

  解决办法:拆开电源,看看电源的EMI电路是否完整,间隔元件与电源金属外壳之间的塑料薄膜片或者云母片有没有失去绝缘的功效,电源内部电容等有没有出现爆浆等情况,如出现问题,可以自行打造一张耐高温的塑料薄膜,在元件和电源外壳之间形成屏蔽阻隔,如不能解决则建议更换电源。

  机箱漏电要害之二:主板

  解决办法:主板漏电时,人手摸上去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几乎和电源漏电差不多,会有明显的刺痛感。并且主板漏电会导致所有的元件都带电。

  这时,我们最好使用最小化系统,一方面让平台更加简单容易判断,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硬盘等配件测试过程中的不必要损坏。首先观察下主板上所有电容是否完整,再检查下是否有其他线缆碰到了主板上的元件。最好是能将主板拆出来,如果还带电,那就是主板内部走线可能发生了变形,建议更换主板。

  机箱漏电要害之三:机箱本身

  解决办法:一般机箱前面板后方,都有一个连接主板音频、信号、开关、USB扩展的PCB电路板,我们也需要检查该电路板以及连接电路板上的线材有没有出现绝缘失效、元件短路、烧毁的情况,如有,可借助简单的电工常识和电工工具将其修复或更换。

  机箱漏电要害之四:外部接线

  有些时候电脑漏电也不一定都是电脑机箱内部的原因,比如机箱与别的电器放置的过近或者机箱触碰到破皮的电线,这种情况都属于外部漏电了。

  解决办法:打开机箱,看看机箱内外的接线,绝缘包裹有没有破损,线材的金属部分有没有裸露而接触到其他配件及机箱,有则马上予以更换。或者直接选择有尼龙网包裹的线材,这样也能起到较好的绝缘效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注意电脑线束与电源线的正确绑解,养成一个爱干净的习惯,不要电线一大堆,烟头满地都是。

写在最后:

  1、对于一般问题不严重的漏电情况,朋友们可以拿一根导线将机箱与金属接地物体连接,放掉漏电即可,注意接地一头你可以接到暖气片上,也可以接到铝合金窗户上等大面积金属接地物体上,直接接地板上效果不好。

  2、最好将机箱放置在较为干燥的位置,避免因较为潮湿的环境引起电线短路,防患于未然。

  3、对于一些老旧的电脑,如果长期没有清理过灰尘,内部通常会堆积大量灰尘,而这些灰尘受潮后,可能会导电,容易出现机箱漏电或者损坏电脑硬件的情况,因此建议老电脑每年清理一次灰尘,这不仅有利于减少机箱漏电,还能有助于电脑内部散热,提升硬件使用寿命。

  电脑清理灰尘

  4、一般来说,新电脑机箱是不会漏电的,只有用久了、老化了的机箱漏电概率才大。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电脑机箱漏电的原因与解决办法了,希望本文可以帮助到大家。

网友:
一般把三个插头的地线接上去一般漏电的话就接地啦不会点人了

网友A:
220v安全接地基本上就不会出现机箱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安全接地基本上就不会出现机箱漏电。

嗯.大多数客户家里都不接地线所以导致漏电,不接地搂不到地下去,电人.

网友:
轻微的漏电是正常的,是因为电源里的y电容引起的,一般电流很小,在 1ma以下,对人身体无害,一般只要接地线就行了。火线,零线不要接反,如果电源里进入异物或绝缘溥膜损坏那就是严重漏电,电脑不能够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