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保护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6-08-23):
一台Y480,客户送来故障时故障说是不充电。留机,人就走了。接上稳压电源开机果然不充电,手里有事就随他放着了,过了一会儿去看吓一跳,直接上5A了。赶紧拔掉,拆机,八角场管一个个量,发现PQ302击穿,型号SI4483,P沟道,找了个AO4407A换上去。问题来了,接上电源后测PQ301的4脚有8V电压,按道理应该是截止了,但是PQ301的123脚却有19V电压。同样PQ302的123脚19V,4脚8V,5678脚有19V。两个管子的4脚高电平,不是应该截止了吗?为何后级还有19V输出呢?场管我是料板上拆的,但是换了好几组都这样,量了没有击穿啊。请大家指导下

网友A:
是低电\平导通啊,—,————,———N沟才是 高电平导通得2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低电\平导通啊,—,————,———N沟才是 高电平导通得24V

对啊,所以我纳闷啊,4脚8V高电平,应该截止才对啊,可是后面有19V啊,19V哪里冒出来的

网友:
4脚电压是由PR303   PR308分压而来,它们想要分压PQ307B必须要导通接地,PQ307B要想导通PACIN必须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低电\平导通啊,—,————,———N沟才是 高电平导通得24V

8V 是低电平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哥们儿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0607-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啊,所以我纳闷啊,4脚8V高电平,应该截止才对啊,可是后面有19V啊,19V哪里冒出来的

P沟道8V 已经导通了、所以19V流过去了、相对于19V来说、8V就是低电平、所以不是8V截止。是高电平截止、比如19V的话就会截止

网友:
学习,学习

lvjingang -10 禁止灌水

网友D:
PQ302的4脚8V相对于123脚的19V是低电平啊,所以导通是正常的

网友:
电路还有问题没有查出,这个管子低电平导通是对的,还是短路查查电池放电管。

网友:
低电压  导通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沟道8V 已经导通了、所以19V流过去了、相对于19V来说、8V就是低电平、所以不是8V截止。是高电平截止、比 ...

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302的4脚8V相对于123脚的19V是低电平啊,所以导通是正常的

“这里8V相对于123脚是低电平时正常的”明白了,谢谢。白天没时间弄了,晚上再查查电路,不懂再来问大家

网友:
分高低电平导通的管子哦,不要弄错了

网友:
还有短路的吧

网友:
隔离保护电流比较难能啊

网友:
没有积分 过来学习

lvjingang -2 禁止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P沟道8V 已经导通了、所以19V流过去了、相对于19V来说、8V就是低电平、所以不是8V截止。是高电平截止、比 ...

低电平导通那19肯定就过去了咯,要是高电平,他就不会导通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

lvjingang -10 严谨灌水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所以我纳闷啊,4脚8V高电平,应该截止才对啊,可是后面有19V啊,19V哪里冒出来的

所谓的低电平, 并不是一定就指0V,, 这样说你能理解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低电\平导通啊,—,————,———N沟才是 高电平导通得24V

相对低电平,—,—,——————,—,—,———比19V低4.5V就算是低电平了

网友:
电压8V足够导通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