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8M-F 不亮机

楼主(2016-08-23):
A58M-F 触发 无复位 ,只有内存供电 无CPU供电,IC 为 ASP1206 , en 脚有电压,有没有大神修过? 有点位图的朋友请上传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
供电开启正常先换芯片啊

网友:
EN脚有电压,芯片VCC有供电,就先换个芯片试试啊

网友:
刷个bios 或者换个芯片

网友:
换CPU供电IC

网友:
把CPU拿下来 测CPU供电对地值   如果正常 的话  就先刷个BIOS   不行再换芯片   得一步一步来

楼主:
没有这么新的料   暂时放着 有料了再试试

网友:
EN脚是第几脚啊

网友:
en正常就是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1833-1-1.html

这两个图不通用  而且CPU供电部分有点奇怪,以后修到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