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R-5437报警5声,COMS电池0V?

楼主(2016-08-23):
客人说换电池三个月就又没电了,装上新3V COMS电池D2501第2脚只有0.59V,3脚有0.32V。接上外接电源后D2501第2脚有2.85V,3脚有2.94V。

网友:
rtcvcc被拉低了吧

网友:
RTC_VCC 是有电的2.8V,也就是电池的电,现在电池本就只有2.8V,昨天装的新电池量了3.1V,今天就只有2.8V了。

网友:
拆了D2501后D2501的2脚有2.8V,装上D2501后就只有0.59V,D2501换过了。

网友:
这种一般看后面的RTCRST的电容一般是电容漏电的。

网友A:
RTC从双二极管出去后  后面的电容  有轻微漏电了  所以用段时间就没电了  应该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C从双二极管出去后  后面的电容  有轻微漏电了  所以用段时间就没电了  应该是这样

要怎样才能测出哪 个电容漏电?

网友:
拆掉D2501后,板子上D2501的第3脚对地284.5欧。

网友:
机器是能点亮的,就是换电池管不久

网友:
请问哪位大师帮我一下,要怎么搞?

网友B:
已修好,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怎样才能测出哪 个电容漏电?

这个不好测  rtc的电容没几个 全换了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谢谢大家。

拆电容好的吗  怎么。好的可以分享出来

网友:
是的拆电容好了

网友(2024-01-12):
甚是有用!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