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 BIOS放电后第一次就能自动开机再就不触发

楼主(2016-08-23):
ACER475 BIOS放电后第一次就能自动开机再就不触发
这两天接到同行一台ACER4750,检测确定是不触发,然后拆机。测了一下各地方的电压,待机正常,有3  5 V随便弄弄能触发亮机过。心想能亮,问题不大,报价同行,修。然后感觉是通病的样子,就迅维修搜了一下,果然,好多相同问题的,蛮多贴子的,心想应该修好不成问题了。 有说3.5V滤波电容不良的,换了,一样然后看到CPU处为NEC大电容的,也换了,信心满满,这次应该好了吧。妈B的,结果还是一样,看表情就知道了。没办法了,刷BIOS ,一样,快要疯了。静下心来量EC条件,正常,按开关EC触发角跳变也正常,抱着试试的态度,EC换了,还没好结果,一样。你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豆B吗。触发部分的,待机正常,BIOS好的,EC换了,不行,就剩下北桥了。风枪,也能开过,换,没有全新料,植球料盒里的芯片,换上去故障一样,我的天天 天呀,这样下来花了我两天时间了。再慢慢看论坛帖子找思路, 北桥晶振,电容,,换了还是一样,最奇耙的怕3.5V功率不够,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贴子说的RN2104 C2104处排阻坏,测了也正常。大招全用完了,放电第一次就能正常显示开机,关后又开不了了,就这问题都搞不定,心有一万个不干呀,论坛里发这贴的大神,到最后的贴子修得好了没,怎么修好的,也没个结果,我也是醉了。故在此发贴,想集论坛各大神的力量把ACER 放电 后第一次能触发这问题解决了,造福大家。希望修好过的,有思路的,都发贴出来分享给大家,谢谢各位先。。。。

网友:
没弄过,学习思路

网友A:
应该查一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B:
这么奇葩的机子,最好连BIOS芯片也换掉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C:
奇怪的问题  不知到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奇葩的机子,最好连BIOS芯片也换掉刷个BIOS试试

放弃了,花的时间太多,也没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查一下有没有断线

没看到有断线的
,查不出来

网友:
一起等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的问题  不知到弄

嗯,求助中。。。。。。

网友:
那就修不触发呗

网友:
按不触发的思路维修,检查开关是否好的

网友:
开关好,去掉开关用别的方法也开不了

网友:
哎,修不好送走了

网友:
没有查LID信号吗?

网友D:
估计桥 有问题了, 你换桥了没有

网友E:
不会是EC到桥的信号线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桥 有问题了, 你换桥了没有

桥已经换过,现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EC到桥的信号线断了吧

信号级,而且还是小信号的话,真心不想量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