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出CPU供电 难修的新板GA-B75-D3V

楼主(2016-08-23):
没有CPU供电啊 各位大神这主板怎么修啊?我手上有两块一样的主板 没有CPU供电 难修啊 高人指导一下小弟吧

网友:
查总线电压,还有各种电压是否正常。在看CPU的开启供电等。对换BIOS看下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  供电和开启都有了吗   总线供电正常了吗   BIOS 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