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N不定时卡屏花屏曲折维修过程

楼主(2016-08-23):
上个星期接到一台华硕K40IN说进不了系统,在小区旁边的几家维修店重装系统都装不了会自动关机,那的师傅说主板有问题叫送到电脑城来才可以修,机器到手一开机果然进不了系统,系统装到一半没装成功,开机1分钟左右掉电,进入BIOS里也掉,检查机器风扇没有堵塞,温度也不高应该不是过热导致的掉电,这机器三桥合一,桥和散热铜管之间没有导热贴(这个算华硕的通病了,之前在维修站做的时候遇到不低于三百台这样的机器,正常使用都是CPU在60度左右显卡92-95度,送修的机器都是在桥上加个导热贴解决),第一时间加了个导热贴上去还是有掉电现象,原来只有一些蓝色硅胶间隙过大会导致温度过高桥虚焊了报个维修价二百多客户同意了马上上BGA,好了之后装机不掉电了。         开始装Winxp系统,装好后发现机器休眠唤醒后有闪屏现象,屏幕一亮一暗反复不断,重启就好了,显卡不能正常识别G102M,上到华硕官网下载显卡驱动安装后可以正常识别显卡也不会出现闪屏问题,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播放视频时1-2分钟出现卡顿,画面变绿,放大窗口又恢复正常了一会又卡顿缩小窗口又正常,但是还是出现,不管本地视频还是网络上的视频都不一样,好吧华硕的机器不管什么问题先更新BIOS,之前是204版本,更新到最新223,还是出现,换内存、CPU还是出现,换了硬盘重装了纯净版的WINXP系统还是没有解决,三桥合一,显卡在桥里的,应该是桥没有焊接好,取下重植了还是一样的情况,打算放弃了,X宝上一查全新板230,拆机板200,和客户沟通说主板有故障修不好了,需要换板。全新价报价四百多,客户还了还价同意换全新板开单走了。
     下单订板,两天后主板到货一看全新的,客户正好来电话问主板到了吗,我说刚到还没有装上,装上和测试需要一个小时,客户一个小时后到这等,我满怀信心地装上,刚装好试了十分钟客户正好来到,晕了,还是卡屏画面还是变绿,咋办了不?全新主板不会有问题的呀,再重装所有驱动都用华硕官网下载的,没有用。叫客户先回家等。晚上回家百度查了查,华硕这机器在WINXP系统下用公版的显卡驱动待机唤醒就会出现闪屏问题,用官网的驱动就会出现播放视频卡顿画面变绿的情况,装VISTA或WIN7就不会出现了,第二天一上班就给机器装了个WIN7系统,测试播放视频3个小时都正常,电话通知了用户来取机收钱,换下来的旧板用户要求取回,取吧,取吧...
说了一大堆有些人不愿意看完,我总结一下,其实掉电问题是桥虚焊导致,加焊后正常了,在WINXP系统下卡顿花屏是华硕原厂的显卡驱动有问题,不要太相信原厂就是最好的,换其它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A:
这款机睡眠后闪屏,我都是换屏好的,

网友:
修电有脑都 要有一颗强大 的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睡眠后闪屏,我都是换屏好的,

比我还要会忽悠

网友B:
机器原来是xp系统吗

网友:
配个图就好了

网友C:
客服真坑人  ,解决温度高就是加散热垫,300块 真黑 ,

网友:
嗯 下次遇到这个就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原来是xp系统吗

原来是什么系统看不到,进不了系统用户拿给别人给装的是XP但还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服真坑人  ,解决温度高就是加散热垫,300块 真黑 ,

我可没说客服收300块哦,你看错了吧,客服解决用户送修温度高只收100块

网友:
给的那么仔细 谢谢了

网友:
呵呵,IT男,都经得起折腾

网友:
遇到这个就好弄了

网友D:
华硕K40IN不是很老的双核笔记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K40IN不是很老的双核笔记本呀。

09年的双核本,老是老了还是有人在用啊

网友E: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那么老的机器还要图纸干嘛呢?我补一个上来

网友:
补一份K40IN图纸

K40IN R1.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