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闪是怎么造成的

楼主(2016-08-23):
这两天总是碰到复位灯闪,不跑码的板子,在CPU内存桥供电都正常,刷过BIOS 还是不行,还有那些会影响到

网友:
按照时序来啊,时钟看下哈。

网友:
连续复位,复位不成功,,,

网友:
桥有问题也会出现闪

网友:
复位灯闪    估计是在复位某个设备的时候  没有复位成功  主板一直复位  尝试复位通过   可以先把外设拆了    或者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北桥难侨电池U,U座

网友(2016-10-02):
今天一个复位灯闪的就南桥,218-0660017

网友:
IO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供电正常看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