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8-23):
今天收到一个b470的机器,待机0.23 开机到0.75不显示。大家都知道这机器有通病cpu铁管,拆机之后测了一下公共点的阻止才100多,正常应该400左右。通电手摸到cpu有个铁管发烫,拆下来之后顺便量了下驱动管ncp5911的8脚阻值才40多,换好后开机电流还是0.8 。测试发现cpu电有的集显供电为0v ,再看电流0.8期间跳过一次应该是没有过内存,果断刷个blos 再开电流跳变到1.2亮机了。附上b475的blos 通用板子一样
最后来个亮机图片吧

b470e u6001 25l3206e.rar

网友:
这个机器老毛病了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cpu铁管

网友:
铁皮管,真坑人  ,老多机器都直接给烧报废了  ,还烧CPU ,也不知道  ,厂家怎么想的,用这么垃圾的东西

网友:
捡到便宜了,CPU没坏,幸运

网友:
最怕是铁壳坏烧CPU。

网友:
我这个还好不是5a短路 cpu坏的概率比较小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了,龟管,我都是直接改电路的换铁壳管反而容易返修

网友:
下来收藏 备用

网友:
修这型号机铁壳MOS管坏的还没有一台是不烧CPU的,楼主真幸运不用换CPU

网友:
这个机器不烧CPU很幸运了

网友:
通病的总是那么快。

网友:
一款人人心痛的机器

网友:
烧我多个CPU LE

网友:
厂家垃圾的设计 ,

网友:
今天修了两个铁壳mos的机器

网友:
挺好,路过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