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掉电

楼主(2016-08-23):
y470同行换屏把ec烧了,拿来换的ec机子好了。第二天就来了,半小时掉电,我勒个去,找个bios试试吧,还真好了·bios献上

网友:
手速太快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 Y470 la-6884p rev1.0独显楠桥BIOS.zip

网友:
这个不得不服  我服

网友:
BIOS也会引起掉电的吗

网友:
  我的机子   不停的掉电重新起

网友(2018-01-10):
我也遇到这款机器了,之前是电流0.4不亮,CPU无供电,风扇下面烧断,接上亮机。半小时准时掉电关机。下个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