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电源电路板上标识C8A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6-08-23):
PWM主控芯片第一脚上,接出一个电阻连接12V,在这条线上又连接一个电阻后连接一个标识为C8A的电容,另一脚又连接回了主控芯片的第一脚,请问各位大虾,这个C8A是什么电容,在这里有什么功能和作用?

网友:
某宝问一问  就好了

网友:
楼主上图片或画一简图..............

网友:
上传图片不晓得咋个回事上传不上来

网友A:
就是那个C8A,两脚棕色的陶瓷电容

网友:
同步?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C8A,两脚棕色的陶瓷电容

芯片的型号?.....

网友:
型号是KA7500C

网友B:
PWM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

型号是KA7500C

网友B:
如果是这个芯片的话,那这个电容不会太大,找个小点的换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个芯片的话,那这个电容不会太大,找个小点的换上就行,,,

我想问的是这个是什么电容,怎么标识是C8A,在这里起的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