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暗屏维修

楼主(2016-08-23):
开机其它正常,就是暗屏。
此机此种情况最常见的毛病是主板问题。是屏线接口附近一个F8的保险坏(3M供电)。

网友:
这个机器都知道是保险的问题 但是机器拆拆真麻烦  就为一个保险要把整个主板拆下来

网友:
维修经验就是厉害啊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个,蓝牙短路导致F8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