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帖子表达一下郁闷的心情

楼主(2016-08-23):
昨天遇到一块MS-7267 945主板 测无CPU供电 查RT8802A条件发现DVD不正常有7V多 图上是12V经两个电阻分压得到 9.1K是上拉 1.1是接地 更换电阻后电压为1.3V   CPU电压出来了 但不跑码 清CMOS 跑码98 04 拔插内存 更换CPU可以亮了 换原来CPU也可以  装机后测试发现只要拿下检测卡就不开机 插上检测卡才能开 而且只能插第二个PCI插槽 刷了两个BIOS还是一个得行(刷BIOS后前面几次都不用检测卡还是点不亮) 用其他PCI设备插上去不管用 TMD认准了我这检测卡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然后是梅毒的H61了 V3.0版本 7.8块板了  要么没有CPU供电 (顺便问下这板的49 50脚外围是不是只有一个220K的电阻提供上拉)要么就复位正常 但集成显卡供电不正常有0.9V  BIOS不用说了 其他大供电都正常死活不亮(这板老爱坏CPU了 遇到3个了  昨天为了测试梅毒上的CPU好坏 结果把我的好板搞死了 跑C1就掉电)各位说一说你们遇到的古怪事呗

网友A:
我也碰到过  要插诊断卡  才亮的机器  后来搭个诊断卡上去   细研究没价值

网友:
好奇葩  还要搭个诊断卡

网友:
遇到个雷击的·装上坏网卡就有待机·不装跟装好的没有待机·

网友:
梅捷的板子图纸也不好找

网友:
是不是PCI总线上拉电阻有问题,诊断卡才常!!!

网友:
945主板还修?梅毒也搞?

网友:
我坏过CPU,

网友:
诊断卡这个 天哪好无语 没有遇到过这个真的有点搞笑

网友:
难怪我经常修机白捡到诊断卡,原来是这样来的

网友:
遇过插上诊断卡就亮了的  这种你要反复尝试  它一般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现象 比如哪个供电不正常还是哪个信号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本来就没收到多好米,还要搭个诊断卡,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  要插诊断卡  才亮的机器  后来搭个诊断卡上去   细研究没价值

这问题奇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  要插诊断卡  才亮的机器  后来搭个诊断卡上去   细研究没价值

句版,好久前拨号上网的那种网卡插个上去就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那就叫他买一张 高级货诊断卡给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句版,好久前拨号上网的那种网卡插个上去就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可是我没有啊    悲哀

网友C:
诊断卡送出去不少了,故意送还真没干过。这板子够讲究,出院还得领着大夫回家!烧U的板子干维修都碰到过吧,就前两天有块H61,cpu供电1.9v多,连着烧了两块G1620。。。。赔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诊断卡送出去不少了,故意送还真没干过。这板子够讲究,出院还得领着大夫回家!烧U的板子干维修都碰到过吧 ...

可以买个盒装的CPU 等时间差不多了再装出去 再换一个盒装

网友:
修板不易,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