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相连原件,对地阻值只有15合理吗

楼主(2016-08-23):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到桥的 正常啊
zz88511136
我装了CPU测得。谢谢啊 ,只要是到桥的 阻值都那么低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桥的 正常啊
我装了CPU测得。谢谢啊 ,只要是到桥的 阻值都那么低啊

网友:
如果是供电,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
不为0 就可以先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