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的 联想G460 USB 不能用

楼主(2016-08-23):
次 主板 单独USB 不能用    把本子  拆下来   先打了下  USB 数据线 阻值4 一打就响

  郁闷  本来想 一个口(左边那个) 不能用   是个小问题呢     看了图纸才知道  没戏了
大家 看图    以后遇到 就不用拆本子了    这款  直接到桥    没有经过任何东西

   省的大家  再拆这款本子

发这个帖子的意思是大家以后遇到这个本子 USB  不能用 是直接到桥的      不用拆开   跑线  下图纸了
        要是只有一个不能用   可以直接从其它USB飞  数据线(前提是坏的这对数据线要断开)   过来  也可以搞定    要是全都不能用就不用折腾了   只有换桥了

专题帖:

网友A:
LZ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USB数据线,除了保护二极管,一般都是直接进桥的啦,

网友B:
楼主是要表达USB用不了就是桥坏,直接换桥

网友C:
这个可能是敲坏了

网友:
Q7有没有装?USB接口有没有插坏

网友:
我前天遇到一个台 三个USB口都不能用,拆开来傻了 就一个CPU.

网友:
对呀 直接到桥 换桥就OK了呀!

网友:
短路一般都是直接换桥

网友:
只有换桥了

网友:
看明白了LZ的意思了。直接换桥。

网友:
D7这个二极管有没有坏呢

网友:
USB直接接南桥的,
说明桥坏了。

网友:
一般是桥问题

网友:
解决办法   直接把能用的 USU  数据  连接到坏的那个USB上   前提要把原来的   数据线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以后遇到这个型号的本子 USB  这个不能用就不用  拆本子 了  知道  直接到桥 没有经过任何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表达USB用不了就是桥坏,直接换桥

发这个帖子的意思是大家以后遇到这个本子 USB  不能用 是直接到桥的      不用拆开   跑线  下图纸了
        要是只有一个不能用   可以直接从其它USB飞  数据线   过来  也可以搞定    要是全都不能用就不用折腾了   只有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是敲坏了

发这个帖子的意思是大家以后遇到这个本子 USB  不能用 是直接到桥的      不用拆开   跑线  下图纸了
        要是只有一个不能用   可以直接从其它USB飞  数据线   过来  也可以搞定    要是全都不能用就不用折腾了   只有换桥了

网友:
usb全部不能用,直接换桥啊,换桥又不难

网友:
以后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碰到过只有一个能用 那两个不能用的 也是换的桥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D:
拆了东墙(>﹏<) 不!!!!!!!!!!!西墙
鸿威
东墙 西墙都可以用的 呵呵呵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东墙(>﹏
东墙 西墙都可以用的 呵呵呵

网友:
真怀疑 你这分怎么上去的

网友:
换桥就觉得划不来了是么

网友:
从其他的不是usb的槽上飞过来两根数据线 原来的断开就行了

网友:
直接到桥 换桥就OK

网友:
桥坏的比较多这种情况 就看客户愿不愿意搞了

网友:
USB有供电的话一般都是桥坏了吧

网友:
全部不能用就先换南桥

网友:
USB中间的2个数据线 大多数都是直接到桥的啊 如果对地 还说什么 只能干桥

网友:
把坏的那个断开 从别的飞过来一个线不行吗

网友:
楼主的贴子提醒的好,以后有这种U口不能用短路的,省的忙活,给客户报价换桥

网友:
这个桥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