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6-08-23):
一台X201不过保护隔离插上电源电流瞬间0.09掉到0.04测量Q48没有导通 测量-PWRSHUTDOWN控制信号为低不正常-PWRSHUTDOWN来自U39量U39条件57 59   61脚都正常于是拆除R815发现U39已经发出高电位的-PWRSHUTDOWN了证明是后及被拉低或者保护了。于是拆除Q48在量发现Q48控制及正常为6.4V正常了-PWRSHUTDOWN也3.3V正常马上更换Q48上电尼玛涛声依旧。仔细想想可能是主供电保护 找到VINT20的检测电路去了U39的33.34脚 仔细观察发现C373有点黑先不管它换1个升压电容再装上Q48上电电流一路飙升亮机。以上简单描述其实维修过程中我还烧了1个U39省略了。。。 加点分吧

网友:
THINK 这种保护隔离的机器 ,不太好修 ,楼主很细心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不错。我是小白都看懂了。有电路由对面LZ说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非常好学。顶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