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USB3-B3维修困惑

楼主(2016-08-23):
网吧送修主板,来的时候板载网卡坏,现在网吧都是无盘,加别的网卡不稳定,由于网卡特殊网上订的芯片,换上去试机都OK,客户拿走后隔天电话,网吧控制软件提示MAC地址一样,只能一台机器使用,当时还和客户说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MAC地址应该都是唯一的,是不是别的地方弄错了,后来没有办法客户又发过来,装系统试后果然是一样的,没有办法换了家买了芯片,换上去地址还是一样,有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跪求解,,,,,,

网友:
你刷了bios了吧,mac好像是在bios中的

网友:
回复楼上,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换同型号的板载网卡还是一样?

网友:
MAC地址是可以改的吧。在BIOS里面改。合成修改吧

网友A:
DOS状态下dmicfg.exe这个进入修改BIOS界面,选择Edit DMI选项,将光标移动到“Enclosure/Chassis”选项,找到“Serial Number”,这个12位字符串就是网卡的MAC地址。将它修改为原来的MAC地址 ,按下回车键确认。然后按F10保存。查到的资料

网友:
如果换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型号的网卡   那就要考虑改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状态下dmicfg.exe这个进入修改BIOS界面,选择Edit DMI选项,将光标移动到“Enclosure/Chassis”选项,找 ...

查到的资 料  你试过没

网友:
网卡附件也没有找到存数据的8角芯片,,,,,

网友:
MAC,每个网卡都是不一样的,要在网管服务器上改的。

网友:
软网卡换芯片要写MA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