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DS3L

楼主(2016-08-23):
卡logo,跑码跑到49就停了,毫无头绪,求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
卡LOGO一般先刷BIOS,不行就拆各种外设芯片,比如COM口芯片,声卡网卡,1394,第三方磁盘控制芯片等等。另外卡LOGO的时候测量主板各大供电是否正常,各路信号是否有。最不济就是换桥。不过也基本没修的价值。

网友:
卡LOGO的思路  现在以经很成熟了  无非就是外设   BIOS   桥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给的思路,已经修好了,就是刷bios

网友A:
楼主  最好上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最好上张图片...........

主板已经给客户了

网友:
外设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