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1p 掉电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6-08-23):
鲁大师进行性能测试 检测cpu 之后掉电 不检测没有问题
cpu

网友:
是不是集显的

网友:
搞搞散热 查查温控

网友:
这机器本来是WIN8系统的吧,如果你是WIN7 32位换成WIN7 64位的系统,且显卡驱动必须用官方下载的驱动 用通用驱动会导致掉电 开机几分钟就会掉电

网友:
有的机器用鲁大师就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