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1 版号LA-9101P 0.72 不显 报警

楼主(2016-08-23):
dell 5521 版号LA-9101P 0.72 不显 报警 奇怪报警声 一短一短的 声音和以前 不一样
DELL

网友:
已经解决 是南桥BIOS问题

网友(2016-10-14):
我的现在就是这个现象,但是方法试完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机子真扯

网友:
麻烦死了,真扯蛋

网友:
修几天了都,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不行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2016-12-08):
遇到一个试试

网友:
遇见到同样问题,在找BIOS刷了看看

网友(2017-11-10):
我这有一台 上电 0.8 不显 但是 可以能见开机的声音 外接也不显 要 刷BIOS吗》?屏和屏显都换了

网友(2022-10-02):
不会是BIOS 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