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2242ST 程序

楼主(2016-08-23):
LG   22宽屏显示器。 型号:W2242ST  :2408A程序。 现象:不开机。指示灯不亮。开关按键处只有0.6v。电源板供电5v。22v正常。 DC=DC电压3.2v也正常。 正好一下送了2台。 从另外一台读了程序。 刷上OK.

778 Bytes, 下载次数: 4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电源板上面有22V?   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
开关只有0.6v 刷程序好的 不敢相信

网友:
LG的是22v的

网友(2017-02-06):
他的这个程序我可不可以相信?

网友:
收了再说,信不信由自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上面有22V?   是不是高了点

刚刚修到一台一样的,确实是标识22V 实际在线测量为27V

网友:
我的是接上屏线无图像 黑屏  拔掉白屏

网友(2017-08-11):
引用 网友B:
刚刚修到一台一样的,确实是标识22V 实际在线测量为27V

下载时,没注意,文件大小才1KB,浪费5分

网友:
他的这个程序我可不可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