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华硕N551JK APL3533 焊上这个转换芯片IO 供电就拉低了

楼主(2016-08-23):
华硕N551JK APL3533 焊上这个转换芯片IO 供电就拉低了 已经换新的了 还是这样 待机也换了
华硕

网友:
手上刚修一台一样的,EC供电有2.3V,后级没有问题,只是这个芯片没有PDF

网友(2018-05-21):
我现在遇到台,开机用段时间就自动关机,排除CPU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