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的GA-H61M-S2-B3_R1.0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8-23):
楼下拿上来一个台式机,插上电源开机,故障为不触发板号:
.

版本号为REV:1.0

换电源无果,拔掉12V供电无果,拆板出来瞧瞧.........
技嘉的主板不触发的通病断线的修了不少,看看IO周边发现有腐蚀,有几个脚都看不清了

随即加焊IO,洗洗干净

还是不触发,看看IO的PDF吧

看到这个PDF想起来技嘉的好像要整体移位31脚,索性直接找找有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
一找真的有图

这样就方便多了,看看图纸中的IO脚位吧:

拿下来先量PSON,发现有电压,
103脚PWRBTSW是IO给PCH的,触发前该脚2.5V左右,这里有点问题,触发后持续为低不起来了.........
这几天也没什么好的心情,随手拿到一个料板拿下一个8728GB的IO干上去,触发成功亮机,换下的IO直接一顿发泄扔垃圾桶了
麻溜的装起来发现又不触发了,奶奶的我就没修过几个换芯片就好的板子.....
拆出来接着看,还是103脚老情况,好吧不爽也得接着搞,PWRBTSW去了两个地方

和这里

像这种情况搁以前我肯定逮着桥往死里干了.......
先在我选择从第一个地方入手
翘起IO的103脚,发现IO103有3V,什么鬼...........
焊盘没有电压,旁边的电容也没有电压,电压来
自VDUAL_PCH过8.2K电阻上拉而来,一看旁边有个看不粗来是焊盘的地方,用刀片刮开,出现可两个深坑

,找到边上的线量了下有到C62的一端

找了个好测的3VDUAL_PCH的点

量了一下3VDUAL_PCH也有到坑的一端
随即把焊盘清理出来准备补线

刮好的焊盘

,然后这是补好的线

补好的线和补好的8.2K电阻(箭头位置)

这是亮机图

这是全板图

进系统了

嗯,那个换下的IO拣出来脚位扶正焊回料板了,IO也不便宜呢

没分了,大家加加分呗,谢谢啊!

网友A:
你那里技嘉的IO多嘛,随便一块料板上都行。。。

网友B:
不玩游戏不是好骚年;;;;

网友C:
维修不易 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D:
有图纸真好,有图有真相

网友E:
修板不易啊。楼主修板有些心急啊

网友F:
确实   换芯片直接好的  我没碰不到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里技嘉的IO多嘛,随便一块料板上都行。。。

就十几块料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玩游戏不是好骚年;;;;

嗯嗯,是啊,这个客户是玩LOL.和梦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不易 加分鼓励一下

谢谢大神强力的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真好,有图有真相

哈哈,没图纸的只能摸黑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板不易啊。楼主修板有些心急啊

楼主这两天情绪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   换芯片直接好的  我没碰不到几个

太吓人了,都是些细节的问题啊

网友:
进水机易返修

网友:
放久了,进水断线了

网友:
省了一个IO,不错,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