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80-I3 不触发风扇狂转

楼主(2016-08-23):
今天修到一台A480不开机 一充电风扇狂转 拆机 到处摸摸屏线接口旁边右边那些三极管很烫手 拍一拍偶尔又能开机 解决问题PQ4-PQ28-PQ26-PQ212 都是连一起其中一个断线了

网友:
风扇处灰尘太厚引起的 这个算通病

网友:
这个应该算通病吧。。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这些不稳定的最麻烦

网友:
这个是 这机器的通病 送钱钱的

网友:
简单说一下是哪里的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