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小修宏基V3-551G进水机

楼主(2016-08-23):
                       我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小修宏基V3-551G进水机!
机型:宏基V3-551G
板号:LA-8331P
故障现象:进水机,机器已经被拆,被人动过EC,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18,不触发。
    从表面外观来看,进水的痕迹已经被上家清理干净,简单测量未发现大短,再测3V\5V待机电压也正常,但这是AMD的FCH单桥,A70M芯片组,待机供电不仅仅只有3V\5V,还有一个+1.1VALW待机电压,如下图:

    实测上图中的PL29,发现1.1V待机明显不正常,电压只有0.438V,如下图:

    按照以前的经验来讲,像这种电压输出过低的情况,一般是反馈不正常、上管导通不良、自举不足、芯片坏……等原因引起。想到这里,于是拿起手中示波器,测量上管的G极波形,发现上管G极波形明显没有自举(事后才知道这是个烟雾弹),如下图:

    看到这种波形后,心喜若狂,以为检到死鱼了。接下来就是把跟自举有关的元器件一个个换了个遍,先换自举电容、换上管、直连PR314电阻……捣鼓了半天,还是老样子,于是换芯片,换完还是涛声依旧!

    莫非我这修机老手今要栽在这了不成?NO!一般情况下,上管的G极能测到波形,说明芯片的工作条件基本满足,所以我看了波形后,也就没有一个个条件去查。但如今没招了,也只能从芯片的工作条件找找突破口。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这个1.1V待机电压是由PU22(TPS51212)控制PQ93\PQ94产生的。于是先测PU22的第7脚V5IN有5V供电,再测第3脚EN,发现无电压。测到这里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自己经验害人!真不该偷懒。没办法,查图发现这个开启是由RT8205待机芯片发出的SPOK信号,外部由VL线性电压上拉为高,如下图:

    查到这里思考了一下,为什么这个SPOK会没电压呢?待机3V\5V都正常了,说明待机芯片应该是好的,难道是上拉电阻坏了???于是经过跑线找到PR264上拉电阻,实测电阻两端均无电压,但是在RT8205的第17脚测量VL线性是正常的,莫非断线啦?于是测量PR264与RT8205第17脚VL线性输出脚之间的通断,测量结果是无穷大!如下图:

    接下来不用我说,都知道怎么做了吧!我翻来覆去硬是没找到哪里断线了,于是直接飞线!找了那种很细的漆包线飞好后,测量1.1V待机正常产生!如下图:

    最后测了一下PQ93上管正常G极波形,如下图:

总结:话说修机器就应该经验越丰富越好,可有时维修经验真的会害死人,关键时候还不能偷懒!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的故障现象它就是个烟雾弹!千万不能被表面现象迷惑!这不,我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另外!这个TPS51212在没有得到EN开启之前,的确上管和下管的G极都有5V的波形,这是以前没发现的现象!

 会员11132492元2022-9-20 06:55

网友A:
   的确   以前遇到过芯片没有开启    但电感后端能够量到电压   有时 理论和实际测量有出入

网友:
以后我的注意了   还真没注意过 上下管G有没有波

网友:
学习了,刚学了amd时序,还没实践过,学习了

网友B:
新的待机芯片吗。还没有遇到呢

网友:
最后修好了就是技术好

网友:
最终还是搞定了,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待机芯片吗。还没有遇到呢

不是新的待芯片

网友C:
或许是因为断线。导致悬空了EN
芯片时好时坏?

网友:
修好了就是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许是因为断线。导致悬空了EN
芯片时好时坏?

没有深入研究

网友:
老师这篇文章很有教育意义,谢谢分享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谢谢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不走寻常路

网友:
黄老师给力,只是芯片没EN也能输出电压,真的没见到过,输出偏低要是我的话可能只会查反馈和滤波电容或负载微短拉低。

网友:
船长厉害~~芯片没有开启都能自己工作~~

网友:
老师就是NB

网友:
希望大家都能发这种有图有真相的帖子

网友:
这个要细心

网友:
经验对付百分之80的故障,剩下的就慢慢量了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楼主已经是大神了还要学习,我们更好努力

网友:
前几天刚被一台机器经验维修浪费了很长时间。。

网友:
这就是相对于维修的三把斧 啊

网友:
船长被坑了

网友:
修板还是要细心。

网友:
这个没有开启电压 芯片居然还工作了 真怪异

网友:
芯片  没EN    G级也有波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TPS 51212  这个不是新款的吗??怎么一个也没遇到过啊!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牛X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修机器就是不一样

网友:
经验有时候真的会害死人,修机还得仔细耐心。。

网友:
经验主义害人

网友:
黄老师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黄老师也有失手的时候啊

网友:
35V的POK是开启1。1v供电的吗

网友:
楼主功力好深,最主要是有耐心,学习榜样

网友:
楼主太武断了 。,。细心 还是

网友:
修机器 经验固然重要 但不能 都以经验修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A70M芯片组都有一个+1.1VALW待机电压吗? 那有没有其它芯片组有一个+1.1VALW待机电压。

网友:
上家漏查1.1V了,但也有可以修得少,不知道。。。

网友:
楼主心细值得学习

网友:
流鼻涕的节奏

网友:
老师讲得有条有理,受益匪浅。

网友:
正常情况应该是没有的吧,感觉是因为EN悬空了才会这样

网友:
进水的本感觉最不好修了。修好了还容易返修。

网友:
黄老师的维修都是对我们新手帮助很大,我们新手还是按套路打

网友:
船长修机就是到位!

网友:
说的感觉百分百的修复率一样,哈哈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

网友:
老司机也翻车

网友:
黄老师用示波器的技术真好 很多波形我都抓不到

网友:
设置的可能不太对

网友:
黄老诗深入浅出,寓教于乐的精神,吾等皆湿身,受教!

网友:
学习啦!感谢船长分享。TPS51212在没有得到en开启前,上下管都有5V波形!

网友D:
老师,问下:这个上管G级的波形的电压有20几V是吗
黄鑫船
用示波器可以测到20几V,万用表测不到……
详情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

网友:
历害就是历害。。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楼主细心,耐心!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奇葩了。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问下:这个上管G级的波形的电压有20几V是吗
用示波器可以测到20几V,万用表测不到……

网友:
船长好厉害~膜拜 真可惜咱们这期不是船长教~~~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啊

网友:
飞线是最常用而且最能快捷解决问题的良方,但前提是有线路图!

网友:
老司机经验多 还是要仔细查看芯片 的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分享,写贴子不容易,老师辛苦了!

网友:
说得对,做事不要偷懒,经验会害人

网友:
黄总居然也有马失前提的时候
。不过这给予我们借鉴,经验确实很重要,但是也要按部就班来

网友:
楼主的话不尽然 这哪是害死人 只是浪费了一点时间而已 经验维修害死人 那还是经验没有积累够

网友:
老师讲的没错,新手就该按部就班的逐步排查,芯片基本条件是要查查的。老师辛苦了

网友:
维修,循序渐进。

网友:
黄老师发的帖子就是好,思路发的清清楚楚。

网友:
确实走了弯路  断线了 开启电压不够 所以拆没有1v

网友:
黄大师的马失前蹄  我们都修不出来呢!

网友:
哈哈哈  没找到路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 上下管G有没有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维修技术牛逼

网友:
真没注意过 上下管G有没有波啊,

网友:
楼主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牛逼人物啊

网友:
船长就是牛

网友:
楼主修机老手  厉害

网友:
黄帮主,威武!

网友:
没开启也能产生电压,,,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老师就是不一样哈镇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   以前遇到过芯片没有开启    但电感后端能够量到电压   有时 理论和实际测量有出入

遇到过没有供电的有的都有输出就是很低啊

网友:
上次就遇到个内存供电发现有0.3V左右,但是5V供电都没有,5V弄好后就正常了

网友:
还是经验害死人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真NB

网友:
学无止境, 每天逛逛也能学到好多东西。谢谢大家的分享,受教了!

网友:
这个事件的确证实了理论跟实践是有出入的  谢谢高手  在这里再次谢谢你  在改集显电路中我得到了你的帖子的指点,救了台g480 改集显成功  不过那个电阻我是通过拆桥跑线路找到的。我没有记下照片,不过那个位置深深得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网友:
进水机修起来还是不容易

网友:
EN没有,PWM 上管有5V的波形

网友: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看帖学技术,回帖是美德。。

网友:
高级工程师就是高级的,修起机器来也是这么牛

网友:
我对电路了解极少  怎么学习

网友:
实践靠理论支撑.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厉害

网友:
楼主好仔细。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触发的都是通病,一般都是主供电的问题。这样出了,3V,5V的还是不好修,太难查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偶,新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  我看不懂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2016-09-22):
这种还算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