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132p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6-08-23):
手头有一台V5-132P电池不充电,BQ24727更换了,还是不充电。 芯片BQ727 的20脚有19V,6脚2.7.16脚6V,1,2脚19v,8,9脚3.3V,3,4,7.脚无电压。差到10脚由一个上拉电阻3.3v被一个MOS管控制了,此信号为CHG_ON#,由EC发出,估计是这里的问题,EC芯片我换过。还CHG_ON#还是为高电压。正常充电应该是低电压的。 我把这个机器的图纸上传一份,希望大家帮研究一下。 [若山维修网www.rosefix.com]宏基v5-122p 板号12281-1

网友:
EC充电芯片都换过,要想充电必须CHG_ON#为低才能工作,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查,电池可以识别到显示电池未充电。电池也换过。大家帮忙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 我这个有台G505也是这个鬼芯片不充电

网友(2016-09-29):
没有解解,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