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5 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开机掉电

楼主(2016-08-23):
话说今天来了个客户拿了个E445 说不开机  用电池可以 适配器不行 ,拆机 插上可调   待机正常 开机跳几下就掉下来 再按再开 再掉。测EC ACIN 3.3V  ,然后就去差保护隔离 找到充电芯片 BQ737   12脚只有2.7V 正常吗    芯片还过了 一样  (换的是727)     大神们 给指点指点。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a-8126_sun pro

网友:
上边这个出的充电芯片的图是论坛上的  不是我这个

网友:
保隔的问题吧

网友:
上电池后不开机上电能充电没?电池开机电流多少,有没有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你找错方向了。先可以直接把电拉过去。看用电源掉不掉。不掉了就修隔离保护,还掉就弄其他。重点检查供电滤波的地方

网友:
查保护隔离呀。。。。。

网友:
楼主技术好厉害,我佩服的大大的

网友:
看看可有什么nec电容

网友:
修好了 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是充电线路的问题!

网友B:
保隔的两个管子打下通断 应该有个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隔的两个管子打下通断 应该有个击穿了

已经修好了  EC 识别不了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充电线路的问题!

已经修好了  EC 识别不了电池 然后 打中间有个排阻 有2个脚腐蚀了 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看来仔细 很重要啊

网友:
换个EC看看  或者刷个BIOS  或者测量哪路电压不稳定

网友:
我手上有个E455也是这样没搞定

网友:
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挺牛逼的啊 解决了

网友:
这个出的充电芯片的图是论坛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