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们给分析下,这是什么鬼造成的?

楼主(2016-08-23):
有个神舟09年老本,目前的状态是,正常开机没有问题,但是在系统里不能选择重启,否则认不到硬盘从面进不了系统。选择重启->关机的时候硬盘灯狂闪,当重新启动时硬盘灯灭。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或者硬盘

网友:
检测下硬盘

网友:
先排除法 换个硬盘 不行再放下电 刷下BIOS

网友:
只能慢慢排查了

网友:
换硬盘 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