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vd有点短路,查不到啊。

楼主(2016-08-23):
X45VD,不触发,拆机待机3 5V分别只有1.5  3.3V左右,两组电压时有时无的跳变,测对地阻抗正常,用表测后级无明天短路,换了EC,8206L,都是一样的。谁能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板子待机有5V 没有3V   你这种情况不是BIOS的问题  就是BIOS与EC短线

网友:
主要检查待机芯片工作电压,en信号

网友:
看下开启信号 正常不 在确定下线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