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ET2040INK-BB001R全论坛首发转载必究

楼主(2016-08-23):
读取的ASUS

网友A:
你的这个是装的win7还是win10系统啊 ?我的BIOS改乱了,不管怎么改都进不去系统,U盘也引导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是装的win7还是win10系统啊 ?我的BIOS改乱了,不管怎么改都进不去系统,U盘也引导不起。

sh刷刷应该就好了

网友(2018-01-18):
不出核显,裸板电流0.35左右,刷了两个程序还是一样

网友(2018-10-19):
我的机器主动上电,电流是0.24,关机再不能触发,电源指示灯是亮,就不能触发,电流没反应

网友(2023-02-08):
我的0.36A无显示下载试试看看

网友(2023-05-23):
感谢大佬的资源

网友(2023-10-17):
电流 0.25A,不过内存,电压都有,BIOS也刷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