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干电脑维修真的好么。。。。。

楼主(2016-08-23):
             DELL  N4110   故障:开机不亮。。
  前两天同事回家,兴喷喷的走了,,把他手头一台DELL的机器扔给了我。。说来的时候是报警8声响,,自己加焊完了显卡后,不再报警,但是屏幕没有什么反应,,兴奋的不想搞了。。。。

    行吧 ,今天也不是很多事情了,,拜托给我的事我怎么也得意思意思啊。。。。拉过半来,,开机(因为他已经初步检测了,而且报警声了,估计没什么大短路的)。。电流上到0.9几掉下来0.8几   简单的跳了几次。。。看这个电流的跳变应该是已经过了内存了,测试下,插拔内存无电流跳变了,,测试下波波。
                                                 内存的DATA

                                                        clk

这应该是正常的波形吧。。表示不是很懂。。试试内存排阻的波形,,有波形的话 内存就应该叫过了(不对的话请指正)

内存排阻的波形,截取的很乱 凑合看吧
   内存过了,那测试下显卡的条件吧。。 显卡有几个主要供电,1.8v-GFX     +1V-GFX    +1.5V-GFX   都正常。显卡的25M时钟也有了很完美的波形. 波形没截取。进显卡的那些小电感实在找不到。。。暂且不找了。。显卡 ADM216-0810005,底下有点胶,难道没加焊动吗,再来一次,结果还是一样。。行吧 再测测。。测试显卡的16对电容 阻值一样。屏线接口上的几对数据线,阻值也是正常的。。有点郁闷了。。难道显卡真挂了??随手打了下屏供电。。??有3.3v。。背光供电 背光开启都有电压了。。。什么情况。波下EDID

,,这是在找屏的波形吗?根据自检过程,自检过了显卡,读取码片信息,开启屏供电和背光()。。。难道???拆了屏看看吧。
      屏外壳很好拆,,里面一看  排线没拆(有点疑问,屏没上哪里读码片去?码片没在屏上吗)有谱哟。。插上看看 还是老样子。。换个屏,正常亮了,,再看他自己的屏,,屏保险被拆了

。。补上保险就成了这样子

                              很明显,,屏被人掉包了,,,

难道现在维修只能这样干了吗????
       严重鄙视!!!!!
        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网友A:
也许上家有说不出的苦,维修这碗饭不好吃,都是同行就别严重鄙视,你说呢

网友:
估计是维修价格 谈不拢 ,,上家 换屏幕了。。。。 屏幕橙色新 打扫干净 还可以卖 200-300, 修理的话 只给 几十块钱 百块钱的,上家考虑还是换屏幕有赚的。。。。

网友B:
维修这碗饭不好吃,都是同行就别严重鄙视, 以后有机会大家都这样学习不是更好吗,打价格战不是长久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这碗饭不好吃,都是同行就别严重鄙视, 以后有机会大家都这样学习不是更好吗,打价格战不是长久之道  ...

意思是 假如这次也不修了,,再把CPU给他换了????????

网友:
有可能上家查出了问题  客户不修了 就成这样了

网友:
价格谈得不愉快吧

网友:
这算啥 最严重的就剩壳子是客户的   cpu用两面胶粘上桥的 本来是板载的

网友B:
如果这次还不行 那你可把 CPU 桥 显卡换了吧 哈哈 这不是更划算

网友C:
如果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就要重点怀疑屏和屏线了

网友:
都是同行 有苦自知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这样干 除非遇到非常讨厌的客户

网友D:
这些都是客户自找的 以为自己很聪明 这家问价 那家问价  觉得贵  跑来跑去就这样了  认定一家就不要放弃 价格可以慢慢谈!

网友:
估计上家也是没办法才搞到这样

网友:
高手在人家

网友E:
我也要学习学习用示波器打波波了

网友F:
上家也为了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就要重点怀疑屏和屏线了

总感觉那样会不准确 ,找错了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要学习学习用示波器打波波了

加电分吧 亲 打字辛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家也为了赚钱。

呵呵呵  也是 有时候辛苦半天 客户来句不修了 确实挺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客户自找的 以为自己很聪明 这家问价 那家问价  觉得贵  跑来跑去就这样了  认定一家就不要放弃 价 ...

这个才是正解,,自己要是干的话 还是诚信点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次还不行 那你可把 CPU 桥 显卡换了吧 哈哈 这不是更划算

呵呵呵 内脏全干掉。。。。。。。

网友:
要是这样的话,你们怎么办呢?

网友H:
太正常了  在我们这不算什么  其实想想也没什么  拆机 装机  别的活都耽误了    查到问题 客户不修了  做维修的也有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上家有说不出的苦,维修这碗饭不好吃,都是同行就别严重鄙视,你说呢

666的 真是的  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呵  也是 有时候辛苦半天 客户来句不修了 确实挺惨的

这没辙  只能先报价然后赶紧修

网友:
以前超级讨厌做故障的  现在慢慢包容了

网友:
你这个评论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太正常了  在我们这不算什么  其实想想也没什么  拆机 装机  别的活都耽误了    查到问题 客户不修了  做维 ...

嗯,因为收费对我们维修员太不公平,应该像医院一样收费就好。。。。进门先挂号,然后检测费,电费,拆机费,零件费,,,,,修好了再维修费,,,,

网友:
报价只报维修主板的价格,主板修好了钱照样收,液晶坏了换屏另外算。最讨厌那些发现别的坏了,主板又说不修的,这样的客户一定要拆他东西,,,,,付出了劳动给他修好了。。。。凭什么说不修不给钱,我报的是修主板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