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3 WIDE 花屏,搞一天都没搞定,求助

楼主(2016-08-23):
    一台联想L193 WIDE的机器,开机就花屏,屛号M190A2-L02,今天搞了大半天都没找到问题,屏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实在找不到问题,
特来求助。
一开机就这样,如下、

过一会变成这样

或者这样

哪位兄弟有修到这种故障现象的,请指点下
以下为屏上主要测试点电压,没见异常

网友:
这个估计修不了,,,。。

网友A:
我有个15寸七喜液晶。
开机LOGO正常,到滚动条那里就慢慢发白,等进系统后还是白屏,显示器 断电在开机,一切正常。
换通用板,也是一样。问题锁定到屏上。

我也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有个-电压 你测量没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平时很少修这个

网友:
也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基本电压都有了   估计液晶屏挂了

网友:
v1到v5 嘛     应该是6v到8v左右

网友:
换了屏上的主芯片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B:
请问还有那个电压没测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15寸七喜液晶。
开机LOGO正常,到滚动条那里就慢慢发白,等进系统后还是白屏,显示器 断电在开机, ...

检查哈VGH和VGL电压对不

网友:
看着像屏幕挂了

网友:
屏坏了一般都不修了,好像也有专业修屏的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那更换一下主芯片看看,要是还不行就别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还有那个电压没测到呢

负电压 你没测到吗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那更换一下主芯片看看,要是还不行就别修了

网友:
vgl 负的7V

网友C:
这种屏故障维修会不会太花费时间和人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屏故障维修会不会太花费时间和人工?

就是有点耽搁时间

网友:
这个难道不是屏坏了吗

网友:
这个屏坏了

网友:
这个一般不太好修,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放弃了,听说需要专业的设备才可以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哈VGH和VGL电压对不

感觉供电不够

网友:
应该是薄膜电路坏了

网友:
没救了 换屏吧

网友D:
白屏的时候再测试屏上的电压  如果都是OK的换主控芯片   还有 这个屏幕你换驱动板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屏的时候再测试屏上的电压  如果都是OK的换主控芯片   还有 这个屏幕你换驱动板试过没有?

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不是可以了吧?

网友:
应该  屏  挂了

网友:
屏上的问题   一般都是放弃了

网友:
电压正常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屏坏了吧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