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H77 Pro3 REV:1.04复位灯亮维修

楼主(2016-08-23):
检测:先测VCC_1_8PCH,VCC_1_05PCH供电正常,再测内存供电也来1.5V。CPU供电为0V(故障点)
维修:CPU 供电IC 为L6718,网上找不到PDF文件,只能先测供电脚,附近有2R2电阻,有12V,5V供电。
估计应该是L6718 IC  EN脚没有开启。因为没有图纸,只能乱跑,,当测到QT15的B极没有电压输出...
用表一头接B极一头扫L6718...呵呵,B极是连接L6718。试着拆掉,

亮机图

附:BIOS

Asrock ZH77 PRO3.rar

网友:
楼主秒修好利害

网友:
连着一个电感   拆掉就好了   电感坏了?

网友:
可能是把控制的拆掉等于是没了控制了》

网友:
应该说明是什么电路,什么原理,大家好借鉴

网友:
简直是秒杀啊

网友:
是不是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都发帖了介绍详细点

网友:
那个直接拆掉不上就可以了吗?

网友A:
有些信号拆掉之后能跑码,但时序可能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信号拆掉之后能跑码,但时序可能不正常

有道理。。。。。。。。。。。。

网友:
楼主确定是B极????

网友:
楼主是之前修过这种现象的板子吗。看你直接秒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