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7MA-D2H-B3触发掉电

楼主(2016-08-23):
(无正文)

网友:


网友:
测下各个电压看下那个没有出来

网友:
你一天发了两个这样的贴子   有刷分嫌疑哦  要注意了

网友:
查各电压正常吗?也可以对换BIOS试下

网友:
量下cmos电池是否没电了。我刚修到这块板,刚开始也是以为有短路,后来发现电池电压0.3左右。心想横竖是没啥思路先换了再往下查吧。换完就能正常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