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的两台苹果本本

楼主(2016-08-23):
  前两天接了两台苹果本本 维修过程:第一台A1278 无声音 有线上不了
进系统看了下,右下角的声卡图标位置打了个红色的XX,再试试网线,插入网卡口一点反应都没有。设备管理器看了下,可以识别到网卡芯片,拆机先看看怎么回事吧,量网卡接口到网桥,网桥到网卡芯片这一路,线路都通,未断线,心想既然网卡芯片已识别,说明25M晶振已经工作起振了,那就逐一排除吧,手里正好有料板,先网桥再芯片。结果网桥换上去没用,最后还是换的芯片本身好的。网卡换好后,插入网线久违的小电脑图标也出现了咦~还有个声卡问题呢,设备管理器都识别不到声卡芯片,废话不多说,直接换声卡芯片,换后果断OK 那声音刚刚地,哈哈声明下,桌面右下角图标是两个故障都修好截取的图片。到此第一台已维修结束;
   第二台A1398 是个15寸的大苹果,哈哈
  故障是触摸板失灵,会自己乱飘,乱点东西。
维修过程: 这个机器更换触摸板稍微有点烦神,比较麻烦一点,要先把电池拿掉,这款机器电池有6块,电池下面都是大黑胶,紧的一腿啊。下面来说说我的拆电池方法:下面是整个更换过程,相信聪明的你们看一眼就会了。

重点:先拆左右2块电池,最后再拆中间2块。
   感谢各位观看完此贴,发帖不容易,还望举手之劳加加分,谢谢亲。

网友A:
楼主牛,学习了。我怎么看着电池拆下来以后多了点黑边?你点了胶连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学习了。我怎么看着电池拆下来以后多了点黑边?你点了胶连在一起的?

没有,电池底部有一排黑色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池底部有一排黑色塑料。

哦。谢谢分享!

网友C:
哎,我现在还没修过苹果,师父不给我

网友:
手工活不错,向你学习了

网友:
修苹果的老司机必须加分啊

网友:
苹果的玩意  拆着就是麻烦

网友:
有专门拆电池那种塑胶铲子,这种不用担心会铲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我现在还没修过苹果,师父不给我

慢慢就会给你的了

网友D:
电池应该带框的吧

网友E:
苹果的就是不一样 拆个触摸都要费老劲了 呵呵

网友F:
疑问: 为什么先拆左右2块电池,最后再拆中间2块。

网友:
没修过 苹果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应该带框的吧

这款底部有一条细边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就是不一样 拆个触摸都要费老劲了 呵呵

是的呢  但这种设计也让苹果别具一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疑问: 为什么先拆左右2块电池,最后再拆中间2块。

这样好拆些,留出来的空间也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