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帮忙看下这显示器是不是屏挂了

楼主(2016-08-23):
驱动板换过,屏线检查过,电源12V.5V.3V正常,不知怎样检查了。

网友:
看样子是RGB三原色问题。查屏主板。也可试换排线看看。

网友:
貌似像是缺色对致的花屏   VGA接口看下吧

网友:
驱动板我换过,

网友:
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挂了,而且不好修。

网友:
负像,屏挂了

网友:
修邏輯板 主查Vcom電壓 .如果問題在主板.a/d轉換的問題.但現在的晶片都包再同一顆裡.機會不大.

网友:
换了驱动搬不行就是屏挂了

网友:
这显示器就完蛋了

网友:
却色。应该是屏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就是屏坏了么

网友:
信号线还换过?

网友:
输入信号是不是正常的 如果正常就是屏坏了‘屏线接口清理一下 行吗

网友:
屏线用橡皮擦过,接口倒是没清理,我试试

网友:
二手显示器27寸  380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没修过,屏坏了

网友:
换线  不行换屏试一下

网友:
是RGB三原色问题

网友:
vGA接口换掉试一下

网友A:
明显缺色,跟屏没关系,驱动板三基色测量一下

网友:
驱动板换过还是一样,刚启动时红圈是在左下的,进系统后移到右下,并且进系统时有一瞬间是正常的

网友:
人家驱动板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缺色,跟屏没关系,驱动板三基色测量一下

人家已经换过驱动板了,不能两个板子同样的故障吧,没这么巧吧?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更换屏线还是一样,那估计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如果确定是屏的话  又想修这玩一下 把屏上的主控芯片换换试试

网友B:
屏挂了,可以找修屏的修下。

网友:
谢谢各位,我慢慢修修看,现在还是在学修显示器,很多不懂。

网友:
修驱动板  就好了
井工厂模式  挑一下试试

网友:
我换过驱动板还是一样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就知道 了

网友:
LG多數機種及三星少數機種需要直接接顯卡才能正常顯示
如果是透過訊號分配器分出來的
會紅屏
如W2234S這機種就會
早期不明就理.改了幾個通用驅動板.反而以為真的是驅動板壞了
是業者才容易碰到的現象

网友:
目视像三机色问题。

网友:
屏挂了  前几天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逻辑板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挂了,可以找修屏的修下。

屏还能修吗?不是工厂才可以修吗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真没碰到.

网友:
屏逻辑板查了么

网友:
正在查逻辑板,没图还真难,这个现象灯管坏会不会这样。

网友:
LRU4312X3A-AN烫手,会不会就这个IC完了。

网友:
换个驱动班 事实

网友:
偏色 三色的信号吧

网友:
三色信号是不是由LRU4312X3A处理

网友:
屏挂了,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