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哪个是桥供电 哪个是总线供电

楼主(2016-08-23):
帮看下哪个是桥供电 哪个是总线供电

网友:
这个简单 0.9V的为总线供电。1.1或者1.05的那个是桥供电

网友:
桥供电1.1v吧

网友:
右上角那个PWM为内存供电

网友:
红圈的那个是总线供电

网友:
貌似主板是H61的,要是的话,红圈里的是VCCSA0.9v电压

网友:
总线供电应该靠近CPU那边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总线和桥供电做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