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47YN电源维修请教

楼主(2016-08-23):
接到一台机器开机5分钟到15分钟内就断电,各路无输出电压。电源板稳压是用的TOP247YN,正好手里有TOP249YN,查资料,它们可以通用,于是就装上去,结果故障依旧,然后查TOP管子外围电路,都查不出哪个有问题,请教有经验的师傅,现在这个问题是TOP电源管理芯片问题还是其他部分有问题?附电路图,机器上电源管C端和F端是短接,调到66KHZ频率,其他大致相同。

网友A:
最好换另一片试试,我遇到过买回来的几片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换另一片试试,我遇到过买回来的几片都是坏的。

多谢您的回复,我还得着一家卖原装正品的,难找呀,都可能是国产货

网友:
我这有个用top223yn的无输出,折腾了一下没好。整个电路比较简洁,就是找不到问题。

网友B:
拆下R1看下是否损坏。

网友C:
CF短接是什么意思
可以标一下吗

网友D:
查光耦和tl31,及周围元器件

网友E:
查芯片条件有没有满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F短接是什么意思
可以标一下吗

电路图中,不是 S端与F端短接的吗?而我机器上是F端与C端短接。这个是调频率的,S端与F端短接,是132KHZ频率,F端与C端短接,是66KHZ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芯片条件有没有满足啊。

查芯片是否满足?意思是您要我测量机器在待机状态下,TOP249各脚电压值,启动后,各脚电压值?我机器是投影机,插电源,进入待机状态,我开机后是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就断电。那么就表示,开始那段时间,各项条件,都正常,要不,如何能启动呢?有的时候,都是10多分钟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光耦和tl31,及周围元器件

就是查了这些周围元件,没发现那个元件有问题,是不是要去买新的 换了,再去试呢?机器是5分钟到10分钟,就断电的。肯定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R1看下是否损坏。

我看下启动电阻先

网友:
这是我机器手绘图纸

网友:
一样的问题,楼主修好明示下?

网友F:
测量手绘图纸电阻1001,只有500-600欧左右,有点不正常。2个1001的电阻怎么都是500-600欧姆的样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测量手绘图纸电阻1001,只有500-600欧左右,有点不正常。2个1001的电阻怎么都是500-600欧姆的样子?

1001就是精密电阻啊,电阻值应该就是1K的

实在不行就把所有的 电容给换了,不信好不了

网友E:
可以工作几分钟,是不是那个电容容量不足了,C3 C8 ?

网友:
查电容C19可能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工作几分钟,是不是那个电容容量不足了,C3 C8 ?

现在1分钟左右就断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001就是精密电阻啊,电阻值应该就是1K的

实在不行就把所有的 电容给换了,不信好不了

换了负载所有电容,光耦、TL431、1001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F:
C619电容?C端与S端之间电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换了负载所有电容,光耦、TL431、1001也换了,还是不行

先把那些小容量的电解电容换了(100uf以下全换了),还不行就换那些无极性的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先把那些小容量的电解电容换了(100uf以下全换了),还不行就换那些无极性的电容

我重新订了TOP249,我再换一下这个试试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重新订了TOP249,我再换一下这个试试先

明明就是稳定性不够的问题,你还换IC,我不看好,
多储备点电容和电阻是必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明明就是稳定性不够的问题,你还换IC,我不看好,
多储备点电容和电阻是必须的

你修过此类问题?都换得差不多了,电阻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修过此类问题?都换得差不多了,电阻什么

难道电子产品就永远只是坏IC,那些不起眼的电阻和电容就不会坏??

关键是因为如果真是电阻或者电容坏的话,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去找出来,那样容易得不偿失,成本高昂而已

决定修了,自己的能力也不错了,就不要轻易放弃。做什么都是实力加运气的。祝你好运!

网友H:
我一般都不修电源,没图纸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都不修电源,没图纸

图纸可以自己走下线路,就能画出图纸了。

网友:
刚好有个一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图纸可以自己走下线路,就能画出图纸了。

就这破东西还去走线路,又不值钱,而且芯片引脚定义也没有,都不知道那个脚是干嘛的,谁知道这个条件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C619电容?C端与S端之间电容吗?

U3旁边的小电容C19

网友:
刚开机时用热风枪对着可疑元件吹,看吹到哪里立刻就挂。看看是不是元件热稳定性不行。(肖特基二极管、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这破东西还去走线路,又不值钱,而且芯片引脚定义也没有,都不知道那个脚是干嘛的,谁知道这个条件正不 ...

芯片定义有的,L端 2.6V启动电压。C端4.8V电压。不要小看TOP电源管,好多电源都是用的TOP管子的,集成度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电子产品就永远只是坏IC,那些不起眼的电阻和电容就不会坏??

关键是因为如果真是电阻或者电容坏 ...

问题是我查过了很多电容、电阻,都没坏的,也换过了。

网友:
大电容换过吗?

网友:
按你这个原理图,S极没有接电阻,没有启用外部过流保护,那只有芯片内存的过流保护了,如果不接负载各路电压正常的话, 很有可能是负载电路有元件热稳定性差,造成负载短路,引起IC内部过流电路保护,可以接其它负载试机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感谢迅维提供的平台

网友:
看看是不是块子发热保护哦?查一下峰值吸收那几个元件是否出问题了呢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