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T190BT03 屏幕出现白屏彩色竖条

楼主(2016-08-23):
飞利浦190V1显示器 屏幕型号是三星LMT190BT03 不插数据线 开机屏幕也出现白屏彩色竖条,驱动板网购替换后效果一样!
所以确定是屏的问题,这机器一开始是黑屏,后来发现逻辑板上1117无3.3v输出,5V输入是正常的,当时果断换了一片1117心中窃喜赚了,换好后上电测试,1117输出只有1.26V被拉低 估计3.3v负载有问题,果断拆了1117旁边的B2,再次上电奇迹发生了,彩色竖条不见了,一个纯白屏!到此无从下手了!莫非一定要把3.3v负载的元件一个一个拆掉 拆到1.26变3.3v为止?找不到图纸 求高手赐教!

网友:
一般是有短路 拉低了

网友A:
其它地方显示正常 的话  就是屏幕中间有条线吗   屏坏的机率挺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地方显示正常 的话  就是屏幕中间有条线吗   屏坏的机率挺大的了

没拆1117旁边的B2 之前是白底 彩色的竖条线 很细 很多很多条!几乎是满屏竖的彩色细线!

网友B:
屏有短路了,遇到过,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有短路了,遇到过,放弃了。

屏内部电路短路会拉低3.3v吗?如果没办法我还是打算把负载一个个全拆了 到时拆到哪个出3.3v就换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内部电路短路会拉低3.3v吗?如果没办法我还是打算把负载一个个全拆了 到时拆到哪个出3.3v就换哪个!

对屏不是很了解,也是听说过屏里也能短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屏不是很了解,也是听说过屏里也能短路的。

我也是第一次修逻辑板。没图纸 很迷茫!

网友:
可以试着烧机试下,肯定有元件拉低了。

网友:
感觉三星的东西都很脆弱,三星是个世界二流的东西,在中国挺牛逼的。

网友:
应该是短路,

网友:
应该是哪短路了拉低

网友:
逻辑板上于3.3v负载的元件 我全部拆除了 电压还是被拉低  应该就是屏内部的问题了,放弃维修!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看看哪个对地了

网友:
把B2还原,用手摸应该能摸到发热的地方,烧机也行

网友:
看到此问题一般换主芯片,就是你第三图的那个主芯片,不行的话直接OVER了

网友:
屏上的问题不太好修

网友:
换主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屏中控芯片爱坏,换下试试

网友:
主芯片几率大 不过 这芯片应该不好找到

网友:
屏问题还能修?换吧

网友:
三星的屏容易坏

网友:
这个图纸在那里 找啊

网友D:
楼主你要注意量下那个长的像1117的东西的脚位  看到底是不是和1117通用的稳压器 我就遇到过不是1117的 中间脚居然是接地的   1117中间脚是输出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要注意量下那个长的像1117的东西的脚位  看到底是不是和1117通用的稳压器 我就遇到过不是1117的 中间 ...

谢谢你的指教  可惜显示器不修了 退了!

网友C:
3.3v负载的元件全部拆除了 包括主控芯片,拆完电压还是1.26V。现在看到25楼(其实我不帅)的说法,有可能逻辑板上的这个1117中间脚是GND,确实有这种可能,原来芯片是RT9164C,查资料RT9164的TO-252封装的管子确实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另外一种中间脚是GND,当时我确实没注意这点!不过原装是RT9164是SOT-223封装的!

网友:
还有短路,用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负载的元件全部拆除了 包括主控芯片,拆完电压还是1.26V。现在看到25楼(其实我不帅)的说法,有可能逻 ...

台式机主板上的CPU供电管  1084等等 都是252封装  1117是223封装的

网友:
屏 坏了
换屏

网友:
查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屏短路了,放弃吧

网友:
已经放弃了!

网友:
这屏坏了,现在屏的价格已经不合适维修了。悲哀!

网友:
用烧鸡大法看看  拆大芯片看看

网友:
查下有没短路了

网友:
是有短路 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修逻辑板。没图纸 很迷茫!

这个板可不好修啊,没有经验就不要去动,否则越修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