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ViewR4.exe 软件打开失败是咋了?

楼主(2016-08-23):
  BoardViewR4.exe 软件打开失败,提示“参数不正确”是怎么回事?如图,

网友A:
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个系统试试

可能是软件,我又在网上下了一个,现在又出现点图打开一片黑的现象。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是打开的苹果的图纸,这软件打不开的,要用 Tlink(.brd)才可以。

网友:
系统时间设置问题吧

网友:
你 首先重启一下,不行就换个机器,这种情况 经常遇到,特别是华硕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是打开的苹果的图纸,这软件打不开的,要用 Tlink(.brd)才可以。

你说的对,用T_link01.exe才能打开,先开始用的都打不开,又下了一个才可以

网友:
换XP系统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