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华硕一体机ET2220I MAIN Board REV.1.2要去掉CMOS电池才能开机上电

楼主(2016-08-23):
朋友拿来一台华硕一体机, 板号: ET2220I MAIN Board REV .1.2,  拆下CMOS电池放电才能开机,就是等CMOS供电放光才能开机,电流可跑到1.4A,能正常开机,如果带着CMOS电池则不能开机, 电流只能跑到0.3A就停了,刷过BIOS, 查过CMOS给桥供电没有短路。 桥是H61,EC是NCT5579D,此板点位,EC,原理图都找不到,修华硕的板是维修人员的一大痛点,呜呼~~~ 哪位大神有碰到此问题 ?(测试3V,5V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看看睡眠信号吧!

网友:
已经查到问题了,原来是EC的39脚PWROK, (3VCC PWROK signal )输出短路, 34脚为Deep_S5也对地短路,引脚定义与NCT5577D有些差别。 NCT5577D的33脚为Deep_S5, 也是掉电要查的信号

NCT5579D如下引脚:

关于39脚PWROK的描述,为EC开漏输出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细节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