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G41MXE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23):
故障:跑03,掉电
     拿到板后目测2圈发现没有明显烧毁和电容鼓包现象。插上诊断卡,插上内存打值卡,插上VGA,,上电触发,一路跑码到03,发现显示器绿灯亮了,差点就笑出来了,还没出声,就发现掉电了,呆了一秒。再重新触发还是一样。看来跑码中掉电?那我就人为拉低1脚BIOS片选,再次上电,发现还是一样,看来不是BIOS引起的掉电。接下来想到有或许可能是有哪里短路,于是全板电感、场管全都打一遍值,没有明显发现异常。既然这样只能从最“底层”查起了。
     该主板使用的IO是IT8720F ,该芯片的引脚第71脚为SLP_S3#是SB发给IO,第72脚为PWRBTN#是IO发往SB,

上电瞬间测量了下IO的71脚为3.3V,正常。再测量了下72脚为0V,嗯?!不触发上电的时候测量为3.3V,上电触发后反而没有了,看样子是被拉低了没有再次勃起,从而导致了掉电。第72脚走的板层无法跑线。那么接下只能是替换IO、南桥来排除了,手头没有IT8720F,只能使用IT8712F来代替

换上后,插上诊断卡,上电触发,发现还是跑到03,以为还是不行,不过这次倒没有再掉电了,顺势测了下PCIE A11脚为3.3V看来正常,再插上VGA,奇迹出现了,亮机了,

网友A:
运气真好啊  一换一个准   这两个IO 能代换  是你以前代换过 还是在论坛看的  还是问的别人

网友:
呵呵,,,,一般我都不想量这量那的,,IO干一个再说,,,量来量去费劲

网友B:
楼主发贴,为什么不连图纸一起出来呢

网友C:
BIOS掉电,拉低片选脚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这里72脚是发给南桥的开关信号

网友:
换I/O 很费时间

网友:
楼主   ‘人为拉低1脚BIOS片选’ 可以解释一下是什么原理吗

网友:
高手呀,学习中

网友:
如果换了IO还是不正常,还修吗?

网友:
看来又升起一个修主板的新星了加分

网友:
8720和8712竟然可以代换 给楼主加分啦

网友:
io这样代换有没发现其他不能用啊

网友:
楼主如何知道两个IO可以代换的?

网友E:
运气真好,直接换IO,秒杀了,提示这个红色的字体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啊  一换一个准   这两个IO 能代换  是你以前代换过 还是在论坛看的  还是问的别人

先是拿两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对比过,脚位都差不多。然后再论坛搜索偶然间发现有个同行说能用12 16 18代替,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换上,结果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贴,为什么不连图纸一起出来呢

不是我不发,是没有,你看到的那个IO PDF,只是单页IO的而已,不是整个板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掉电,拉低片选脚是什么意思

拉低片选是为了不让CPU读到BIOS程序,以此来判断是不是BIOS程序问题导致的掉电,以便考虑是不是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72脚是发给南桥的开关信号

是的,回复的很有技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运气真好,直接换IO,秒杀了,提示这个红色的字体是干啥的

换IO时,扣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