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S250加强版显卡,3D测试花屏

楼主(2016-08-23):
收到一块影驰GTS250加强版显卡,起初的故障现象是黑屏。测试发现显存无供电,分析到显存供电IC——uP6161S14,发现与上管连接的第14脚无电压,初步判断uP6161S14损坏。从一张废卡上拆下来一个uP6161S14,换上去,成功亮机并进入系统。

本来以为故障已修复,开始跑3D测试。刚开始测的时候正常,结果过了大概两三分钟的样子,就开始花屏和死机。核心温度不高才60几度,其他温度没有看。

下一步应该怎么修?会不会是换上去的显存供电IC有问题,或者IC没有焊接好呢?把坏的IC吹下来的时候,好像周围的贴片电容电阻受到了一点影响,但是后面我又重新加固了一下。我是新手,不熟练

网友A:
应该是核心不行了  毕竟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核心不行了  毕竟太老了

是核心的质量已经下降了么?话说这个加强版的核心频率和电压,对比公版都有一点提高,还没试过降频测试。

以前影驰不是号称花驰么

网友B:
软件检测显存再说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C:
试下加焊下GPU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检测显存再说应该是显存问题

这个倒是可以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下加焊下GPU试下吧

手上没有设备可以加焊GPU

网友:
核心问题,直接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没有设备可以加焊GPU

可以用风枪从背面加焊一定要用测温线控制好温度,先预热整块显卡不然会变形,然后用260度左右温度加热1分钟,不行再重复每次温度上调10度,温度不能超290,不然核心就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