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REV1.01另一个通病

楼主(2016-08-24):
主板是华硕M5A78L-M LX3 PLUS REV1.01,故障是开机掉电!有时快显示的时候就掉电,有时触发就掉电!还是按照时序来修吧:内存供电 VDDA CPU 桥 总线电压都正常!既然不缺电压那就是缺信号了,记得华硕AM3的板有好几个型号都有会掉电这个故障,好像很多是温控的问题,那就打开ASP0903的PDF找到温控脚42脚(如图1),在开机到掉电的瞬间赶紧量电压---1V(好像要低电平才有效吧)那就打开点位图查它的线路,温控脚只通向两个地方(如图2),而这两个地方都没问题!(用的是1.03的点位图,可能和1.01的有些差别,所以只显示两处)那剩下就要靠自己跑线了,跑着跑着就跑到了CPU座子上方的一个102排阻,会不会是这个排阻的问题呢,先拆掉试试,拆掉后竟然一路跑码亮机也不会掉电了!断电找个102排阻换上去,换好后还是会掉电,再换个还是会掉电!!!算了,拆掉不装了!小弟知识浅,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为什么拆掉这个排阻就好了?换个上去为什么会不行呢?难道排阻也可以像三极管一样可以拆掉不装?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点位图奉上 1.03版本的:

网友:
求各位看官动动小手---加分  谢谢各位看官啦!!!

网友:
那个温控脚在修复之前电压是1V,修复后好像是0V吧(客户在旁边等比较急就没怎么测量),1V属于高电平吗?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谢谢啦!!!

网友:
一下就留切入了故障点   经验足 技术好   好贴加分 从我做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点位图

网友A:
今天修了两块M5A78的主板,都是触发马上掉点,不放CPU不掉电!一块是换CPU供电旁的五脚小芯片好的,另一个块是拆掉CPU旁的三极管好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8208-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862-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了两块M5A78的主板,都是触发马上掉点,不放CPU不掉电!一块是换CPU供电旁的五脚小芯片好的,另一个 ...

你说的那个三极管有3.3V所以就转向了下面的102排阻

网友:
各位大神帮忙加点分啊,谢谢啦!!!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门!

网友:
其实不是怨这个

网友C:
真正的原因是温控信号,进南桥的,我的是M5A78L LE大板,一个三极管坏了,换掉就好,你这板板子也是那个三极管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三极管有3.3V所以就转向了下面的102排阻

已加分!!

网友D:
楼主的技术是自学的吗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点位图·

网友E:
不是电阻本身的问题  而是电阻连着的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阻本身的问题  而是电阻连着的信号问题

那个温控信号只通向三个地方(两个电阻,一个排阻就是那个102排阻)一个电阻是空的另一个电阻是通的像是0欧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阻本身的问题  而是电阻连着的信号问题

还请版主明细讲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技术是自学的吗

一部分自学,自学好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原因是温控信号,进南桥的,我的是M5A78L LE大板,一个三极管坏了,换掉就好,你这板板子也是那个三 ...

是这个帖子里的三极管吗  M5A78L-M LX3 PLUS华硕主板触发掉电触发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86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换了那个三极管也拆掉过都会掉电

网友B: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手头上有片华硕P8H61-M PLUS V3跑码显示一会后就掉电重启,反反复复!转转停停十几次后就不转了(就是停了不转了 可以再开,再开还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请版主明细讲解,谢谢!!!

具体的 要从排组另一端连着的信号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的 要从排组另一端连着的信号查起

版主,楼上的问题帮忙回答下啊,谢谢啦!!!

网友:
新手路过  嘻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手头上有片华硕P8H61-M PLUS V3跑码显示一会后就掉电重启,反反复复!转转停停十几次后就 ...

刷过buos吗   看现象像是bios的事

网友:
我对那些触发一下就马上掉电的都没什么底 之前都没去量过温控的线路  一般台式主板的温控都在CPU电源管理芯片那里吗》?

网友:
还是装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过buos吗   看现象像是bios的事

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个上去还是会掉电!!!

网友F:
只要好了,收了钱就行,管他装不装

网友G:
这个型号的好多的问题不知道是这么回事 学习中了

网友G:
刚刚又一块该型号的板 声卡被打穿了 短路了 待机南桥烫不触发开机拍针2.25V 紫色对地阻值25 换南桥中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刚又一块该型号的板 声卡被打穿了 短路了 待机南桥烫不触发开机拍针2.25V 紫色对地阻值25 换南桥中
{:4_ ...

换好没?换完南桥后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型号的好多的问题不知道是这么回事 学习中了

那就加分(加分不扣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好了,收了钱就行,管他装不装

就是说排阻拆了会有影响吗(以前都没拆过排阻,都是换排阻)

网友H:
因為您將PTRN1去掉後,溫度偵測腳就保持低電壓(0V),所以就不斷電了。
您可以更換PTR11看看,因為他是這樣的電路 (Temp.)---(PTR11)---(PTRN1)---(+5V)。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因為您將PTRN1去掉後,溫度偵測腳就保持低電壓(0V),所以就不斷電了。
您可以更換PTR11看看,因為他是這樣 ...

谢谢指点!下次注意下,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