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1S 不触发 充电灯闪10下 一例

楼主(2016-08-24):
板子比较新,没什么资料和维修的帖子我这里发一发。大家分享一下

拿到一台HP 4441S 毛病为不触发 电池 适配器都一样

首先还是搜索了一下资料,相关维修帖子不多。寥寥可数都是刷BIOS 解决问题等。拆机发现机器没有明显进水啊。等情况。外接可调电源。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电源口的指示灯,会闪10下,偶尔是8下或者9下。待机电流0.03A 左右。按开机键无反应。。接原装适配器发现没这个情况。最后发现其实充电接口灯闪10下无毛病。是充电头不匹配的。用可调电源,加电源转换闪10下的时候,公共点无19V 。用原装公共点有19v而且待机。3v 5v电压已经出来。
继续查吧。发现这个机器无图纸啊。。。郁闷到要死。没图纸,无法下手。先刷了一个BIOS  。站里下了2个。,毛病依旧,不是BIOS问题

接下来就麻烦了。无图纸无资料。无维修案列不好查。。只能从不触发入手。拿EC 开刀。但是无图也不好查。机器的EC 型号是KBC1126,搜了一下论坛发现其他兄弟的帖子说。HP 8460P 就是用的KBC1126 .搜索论坛找了8460P 的图纸。搜索KBC1126 。

发现触发时,73脚 。有高低电平跳变。测量了4脚也有高低电平。看来EC 工作正常。就不用测试工作条件了。不触发原因应该是桥没有返回信号。桥坏,或者桥工作条件不足。。
有目标那就查吧 。先目测桥周围已经桥背面是否有什么明显的不正常痕迹。当撕开桥背面的白色帖子时候发现了问题。发现其中一个电容腐烂。在通电时候。我测量了发现两端无电压。去掉电源测量了一下电容发现只有40欧姆。发现短路。直接被我拆除。。再次插电,发现已经自动上电。但是发现电流停止在0.8A 不亮找了一圈,又刷回了原来的BIOS 也还是一样。七搞八搞,突然调流跳掉了1.2A 上去了。还以为好了。装上屏准备测试的时候发现又在0.8A 不跑码了
找了老半天最后找到了问题。先上图

短路的电容就是红色箭头这里,图上已经被我拆除。 每次用万用表碰到这里的时候板子就开始跑码,而且接屏也能亮。拔掉电源等几秒在去开机还是回到0.8A
从情况看这个电容应该是不能拆的。应该有用,从其他板子上连找了3个,毛病还是一样。最后第4个电容装上去可以用,看来电容容量还是有规定的,因为没图纸。也就只能瞎试了,不过运气还算不错。找到4个就可以用了,装上电容后不管拔掉电源还是什么,能正常跑码。维修结束

这里上传一个BIOS 放心使用,亲测备份,而且还回写正常。

网友:
楼主很厉害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也搞定了这个机器  没有两把刷子是搞不定这个板子的 加分鼓励  好贴加分 从我做起

网友:
那应该是个,贴片电容,不是外形大小相同就可以了吗、怎么会还有不行的!!!

网友:
看电容的位置应该 是RTC_RST#,复位用的延时电容按道理说是不能拆的

网友A:
如果73脚有高低高跳变,4脚保持3.3V高电平是哪坏了,帮助我一下谢谢,我QQ:312926418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一样的,应该是通病,不过我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B(2016-09-24):
引用 网友A:
如果73脚有高低高跳变,4脚保持3.3V高电平是哪坏了,帮助我一下谢谢,我QQ:312926418

4脚一直为高电平肯定是有问题的,检查EC 工作条件。换EC 。全部处理过还这样。考虑桥是否短路。但是可能性比较小。个人认为应该还是EC 工作不正常

网友:
现在通病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脚一直为高电平肯定是有问题的,检查EC 工作条件。换EC 。全部处理过还这样。考虑桥是否短路。但是可能 ...

好的,谢谢,我明天试试

网友:
以后肯定会是通病了

网友:
这都能找的到,只能说很是细心啊

网友:
楼主厉害了,但是那个短路运气好啊

网友(2016-10-28):
呵呵  ,有 思路 就 很不错  ,要 是 没有 图纸的话  又是 铁板一块

网友:
的确没有图纸的机器很难修。。。

网友:
没图能修到这种程度,也是不容易,可惜不能加分了,下次你在发帖帮你加分哟

网友:
嗯 不错 学写了  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清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