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DAV02AMB8F1 不触发

楼主(2016-08-24):
今天接到台 Dell N4110 DAV02AMB8F1  不触发 拆机 测待机电压正常 就下了个BIOS刷上 还是一样  测BIOS 1.2.5.对地0.65  C31  对地0.31  ? EC坏了   换上  通电不触发  测BIOS对地还是0.65  把CRT电池放电  阻值正常了  用示波器测BIOS 1 和 5 脚有波  6脚没有波 就测6脚连EC没有通  找到R22 不见了  焊上  通电 还是一样 刷回原来 的BIOS也一样  测BIOS  7脚没有3.3  看到R17也不见了  焊上  通电 OK  修好了  好好的有谁会把那两个电阻拆了呢   想不明白   好了现在 我把图纸 和 南桥 EC BIOS都放到一个包里的 省事

N4110 DAV02AMB8F1 REVF EC和南桥.rar

图纸 和 南桥 EC BIOS都放到一个包里的 省事

网友A:
R22直连了??????

网友:
简单做过手脚的机器  估计还想人家返回去修吧

网友:
楼主还得细心一些,摘掉的原件一般都能看出来,不过还是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做手脚了 也可能烙铁焊掉了

网友:
可能是 罗铁下bios  拖掉了吧

网友:
我修了这么多年 还真没做过手脚,哎  人和人不一样啊!

网友:
这样能正常不

网友B:
被坑了,仔细看能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感觉这样修起来用不住吧

网友:
电阻不翼而飞哦,应该是二修的。维修前就询问一下客户是否有修而没修好才拿过来的

网友:
应该是上家动手脚了

网友:
估计是另一家做的手脚吧。

网友:
一般我不会这么做的,我都是搞死的,

网友:
楼主所说的对地是对地阻值吗,如果是的话正常是对地多少啊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了就少走弯路

网友:
2修机吧!不过楼主修的挺神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2直连了??????

是的 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坑了,仔细看能应该能看出来

焊的和不上件的一样怎么看的出来

网友:
有图纸好办事呀。看楼主修好才发现原来上家做的人为故障呢

网友:
大家都会用示波器啊,我都不会用。就算有也不知道量哪里

网友:
  进水的还是

网友:
应该是二修机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