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天使电源烧开关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24):
一杂牌坏电源,没事了练练手,

故障现象:不通电,拆开发现,保险管已经烧黑。

检测发现,整流二极管,辅助电源的开关管(2n60),稳压二极管,保险电阻,以及一个c1815烧坏。辅助电源的尖峰吸收元件(R,C,D)都正常,次级整流二极管正常,无开路,短路现象。

tl494+lm339

换上c1815(用c945代代替),保险电阻(暂时用3欧的1/8w的普通电阻代替),稳压二极管不知是多少伏的(就先用一个12伏的代替),2n60,
串联60w灯泡后通电测试,灯闪一下熄灭,仍然没有5伏电压输出,后来发现,2n60,稳压管烧坏,把辅助变压器周边的元件基本上拆完了,用万用表测量过都是好的,换上开关管后及稳压二极管后通电又烧坏。
由于变压器找不到这个型号的(针脚不一样),变压器没代换,
最终烧坏6个开关管,和多个稳压二极管,从12伏,15伏,18伏的都有。以失败告终。
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修5v sb后,再查其他问题

网友:
主滤波电容上的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A:
楼主烧毁的保险电阻何参数?最好上张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烧毁的保险电阻何参数?最好上张图片...........

稳压二极管 一般都是15v的
保险 好像 都是5A的多

网友:
尖峰吸收确定是没有问题的话,就看光耦,也许已后级断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 一般都是15v的
保险 好像 都是5A的多

不是保险是保险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保险是保险电阻.......

哦 保险电阻 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二次供电电容失效也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保险电阻 在什么位置呢

这个也是我想知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我想知到的,,,,,,,,,

主要是 楼主 没拍详细的图

网友:
保险电阻已烧黑,看不清了,参考其他电源上的,一般有2欧到5欧的,几个都试过了,光耦也试了,是好的,就是不振荡,大电容放电非常慢。

网友:
没看明白,是主电源还辅助电源部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后继负载过重吧

网友:
这个电源炼手可以,修好了使用不放心!

网友:
楼主哪里人,,这种垃圾电源早就应该灭绝了,,,,返修率8成。。。真TM垃圾

网友:
刚修了一个外观差多不的,但那是大电容鼓了

网友C:
搞这个也只能转点饭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这个也只能转点饭钱

不是转饭钱的,工作一天了,只是休闲一下,没事了拆开研究一下,能修好的话一般也都把它给拆成配件了。